继续问,呵呵!关于比较器比较速率问题!

楼主(2008-09-20):
昨天听gjg191大哥之言,用LM393比较器将我的500KHZ峰峰值为2.1V的方波转换成TTL方波,今天早上一大早就去赛格买了元件试验,不过结果并不理想,LM393的比较速率似乎不够啊,还有,想请教一下如何计算一个比较器的比较速率啊?
LM393的资料上写的是大信号响应时间300ns,响应时间1.3us,这两个什么意思啊?那它能比较波形的最大频率是多少啊?
望各位大虾赐教!

楼主:
可不能沉啊,大虾们帮忙啊

网友A:
那叫摆率或转换速率 单位是 V/uS

网友B:
还没搞定?

简单的方法可以用非门放大再整形.

网友C:
请教awey大侠

非门上那个1M的电阻 有何用???

网友B:
1M的电阻是让非门的输入输出直流电压在Vcc/2附近

让本来是数字电路的非门变成模拟电路,工作在线性区域,即非门的转折区里。

在转折区里,输入电压的很小变化会引起输出电压比较大的变化,即有了放大作用。(查看非门的输入输出转移曲线)

第二个非门用来整形。

网友D:
o

还真累啊

网友E:
哪位有74HC04的内部等效电路图?

搜了下没搜到。

楼主:
哈哈,小弟被这个问题搞得实在头疼啊

昨天去买了个393,回来试一下,速度不够啊,把频率降到10K左右就效果很好了,输出时TTL方波,不知道awey大虾这个非门电路的速度是否够高啊?

楼主:
嘿嘿

刚刚查了一下资料,7404响应时间好像在7ns左右,我想应该够了,明天试一下,有不懂的再向各位大虾请教,呵呵,谢谢咯!

网友F:
我的看法啊

我一般做比较器都用LM311做啊 用滞回 如果对相位没要求的话可以后级加74LS14再加三极管(3DK7B等)有要求的话一般后接74LS04  高频用MAX912 913 TLV5616等 500K的2.1VPP信号用以上几种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啊

网友G:
有2.1V的幅度就直接用好了

当然,如果是交流2.1V不行,但可以直接接一个三极管进行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