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容的漏电流是怎么样的一个参数

楼主(2008-09-21):
谢谢大家,请指教

网友A:
电容

判断电容好坏的参数之一,测电容有三个参数:容值、插损和电阻,其实漏电流异常就是电阻变化了。

网友B:
就是最终充电完成后,穿透电容的电流。

楼主: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