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二极管光功率升不上去什么原因?

楼主(2008-06-25):
670 nm  5mw  的激光二极管接到恒流源上光功率升不上去,只有0.4的光功率.电流再升也没升多少的光功率.这是什么原因啊,请各位高手帮忙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要么额定就是这样,要么老化了

楼主:
额定是5mw,激光二极管也是新买的

额定是5mw,激光二极管也是新买的

网友B:
你的电流偏置电流加大到多大了?

     似乎你的电流还没有达到laser开启电流.

     你看说明书上有开启电流值.

网友C:
re

问题可能是多方面的,如果工作电流上去了。那么问题就成为影响功率的最大原因了。给他吹风试一试

网友D:
激光管烧了

网友E:
你的管子是哪里产的?

半导体激光二极管我用的不少,主要是生产厂,好的和差的差距极大
好的激光管在无附加散热条件下 20-24mA电流即可以达到约4.1-4.5毫瓦的激光功率
不好的基本在30秒就会光衰减
建议:增加散热条件,保证电流不要超过28mA,再试试看
或者更换其它厂家的激光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