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各位的方法,如法**制,果然一样!

楼主(2008-06-25):
向大家请教,关于这个几个电路的 noise gain 是怎么计算的啊

网友A:
noise gain

noise gain 是指运放接成放大器后本身的noise gain.其值与输入无关.因些在算noise gain时,把信号的输入都对地短路,然后把其电路看成同相放大器来计算其放大增益即为noise gain

楼主:
感觉不怎么对.不知道我计算的对不对?

如你所说,就第一个图来说:
令Vin=GND,有:
Vref/R1 = -Vout/R2;
Vout=-Vref*R2/R1.

那与上面的NOISE GAIN=1+R2/R1,好象不一样哦!
你能具体计算吗1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VIN接地时,同向放大器的增益。怎么理解?

VIN接地时,同向放大器的增益。怎么理解?

能具体解释吗!谢谢

网友A:
VIN接地时,同向放大器的增益。

VIN接地时,同向放大器的增益。怎么理解?
你就理解成没有了输入信号和参考信号以后的同相放大电路,其放大倍数就是noise gain
如A电路,Vref接地后,电路的同相放大倍数就是1+R2/R1,即为noise gain

网友B:
把所有输入短路

然后假想在同相端串入一个电压源,电路对这个电压源的增益

楼主:
几位讲的非常清楚,非常感谢!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