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开关电路的求助(带图)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6-25):
说明一下

我想把这个电路用在一个机器外壳上
连一条1米长1cm宽的铁片,当人碰下那个铁片
3脚变成高电平,并延时几分钟后从新变成低电平,
但是现在只是从P点外连了20cm的线就不行了 3点一直保持高电平了,低电平的状态不在出现,系统无法工作。
我要怎么做才能延长外连线的长度呢?

网友A:
线再短点 运行正常吗?

网友B:
用又绞线试一试

用又绞线试一试

网友C:
因为太灵敏了……

网友D:
2脚接个上拉电阻

楼主:
21这次出血本了,要发5000块!

awey的方法先去试一下
这里面的培训资料里 居然有我用到的这个技术
霍霍 我好好看一下
电容式触摸感应技术CapSense介绍(出题)
CapSense Express快捷、简便的电容式触摸感应设计

楼主:
awey的方法的确可行。谢谢!

原理是不是这样的
在2脚加个上拉电阻,使2脚的电平上升,那么不容易触发,
因为2脚是pnp管的b极,我加了个500k的上拉电阻,效果明显。
(从10k慢慢加,加到了500k哦)估计还要在做下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