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开关芯片(4053)开关瞬间信号突变问题

楼主(2008-06-26):
本来信号是很小的,在前面的帖子里面提到了只是毫伏级,并且这个还不是有用信号,可能还要小一些
之所以采用模拟开关,就是希望将一定幅度的干扰信号隔离开来不处理
但是发现模拟开关在开启瞬间信号有一个非常大的突变,导致后面的包络处理电路要很长时间才能到零——这样就导致可能这个时间延长而覆盖了后面对有用信号的处理
请问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来克服或者是减小这种突变——突变的幅度是在放大电路后面看的,用示波器直接在模拟开关后面看不出来。突变最大大概有6V左右,而有用信号也有1.5V左右,本来想直接接二极管的,好象对有用信号也就影响了。
谢谢!

网友A:
可能与具体电路有关,不好说

网友B:
印象中是有些的,

开关对地接了电阻没有?上图看看才知道。
不过通过开关的信号太小了,

楼主:
前级一个超声波的传感器,D3 D4 R32没有焊,考虑到信号不大

楼主:
后级两级放大,由于电路存在50HZ干扰,所以把输入端改成了高通输入

网友B:
SIG 对地接个电阻看看,

你好像就是用4053来控制通断的,放大量非常大了,而且记得4053开关是有点点噪音的。
如果你把4053放在运放A与运放B之间可能效果会好很多,但也要注意开关的进与出都要对地接电阻,几K~几十K欧姆都可以,从4053的内部结构图可以看出它是用场效应管作开关的,虽然是电压控制,但仍然有少量的电荷需要泄放。

楼主:
把R32焊上去后效果明显好了
确实原来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只有重新布板了,哎

网友B:
14脚也焊一个对地的电阻吧。

网友C:
模拟开关使用原则

开关的两端都要加入对地电阻(如:14,12脚),特别是开关两端接有电容更加要这么做。

网友A:
又是一个静态工作点的问题

任何电路,在静态时,都应该有一个确定的直流电压值,而不是个不定值。

网友B:
估计楼主在开始把4053当成普通开关了,

不过我总觉得把4053放在两级放大之间,效果会更好些。

楼主:
恩,谢谢,把第一级的放大输入直接换成了电阻,好象后面的那个高通和这个作用重复了,而且这样一来信号也大了。
在此基础上多多发现问题,重新改进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