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视频分配器制作(已经贴上新版本,请指正)

楼主(2008-06-28):
我要做一个简单的1分2视频分配器,视频是标准6MHz的复合视频,下图是小弟设计的电路,不知道是否正确,请有经验的大侠给予指教。
问题:
1、三极管我是否也可以选择普通的表贴8050?
2、集电极电阻阻值是否合适?
3、所谓的75欧阻抗是串接在输出轴上还是应该用一个75欧并联在GND上?
4、如果这个思路有很大问题,请给予指正,最好能够给我可行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A:
关于视频分配的问题

1、可以;
2、最高可提供11mA电流,这一点也OK,许多视频DA是电流源输出的,关键问题是你这是在玩宽带直接耦合直流放大器,增益很难调到1,谢阮清老师来了,不动大手术也搞不定,并且由于PN结的作用,同步头都被吃掉了;
3、75欧是视频终端的输入特性阻抗,要求分配器输出阻抗与之匹配,并非是串或并75欧电阻就可了事,共发射极电路输出阻抗明显不能满足要求,需改为共集电极输出,即射随器;
4、图就不画了,前级输入,对地接75欧电阻,上拉接几K电阻+二极管(正偏),从二极管的+端可获得被抬高了0.7V的低阻抗CVBS信号,再经射随器输出,信号电平符合模拟视频规范,接十路以内估计都没问题。

楼主:
这样修改正确吗

非常感谢PowerAnts,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有偏差,我做了如下修改,请帮忙看看,谢谢!
如果理解正确,我想问:
1、T02、T03的基极需要与T01一样下接75欧电阻,上拉5K电阻并通过二极管正偏吗?还是说T02、T03基极不需要做处理?
2、VideoOut1和VideoOut2是否已经符合标准,是否应该接其他电路,以保证阻抗匹配?

我在这方面比较菜,请帮忙,谢谢!

网友B:
第一个三极管是多余的

网友A:
video out1放在T02发射极上

网友C:
哈哈,都是些哈大马:-)

网友D:
请教一下,t01不是做缓冲器用吗?

如果不用t01,那么二极管也可以省掉了吧

楼主:
谢谢答复,还有点疑问

谢谢各位的热情答复,特别感谢PowerAnts。
我把修改后的最新的再贴上来,也就是PowerAnts给修改后的图形,把VideoOut1位置也放到射级了(上次马虎了)。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方便,请给予回复,谢谢!
1、如果二极管串到视频信号输入端口的话,会不会造成信号反向截至啊?导致视频信号根本无法通过二极管传到T02和T03的基极中啊?(我的基础不是特别好,可能问题比较弱智,体谅啦)
2、按照最新的修改,是不是VideoOut1和VideoOut2直接就可以接显示器了,不需要再做匹配阻抗的东西了吧?

网友E:
视频信号只有1V啊

网友F:
视频分配还是使用现成的视频缓冲放大芯片比较好

网友B:
D1不可能截至的

除非输入电压超过电源。
D1的作用是抬高三极管基极的电压,抵消三极管BE的压降
而D1的通态交流阻抗很小,对信号来说等效于交流短路。
射随器输出阻抗很小,可直接驱动75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