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8-06-28):
现有个设备采用DC12V/2A电源,全负荷工作电流(1.15A左右)。
现在考虑到如果放到东北零下20度的环境下,如果要添加一片加热片。
想选片10W DC12V加热片(不了解),不知道有不?
如果选这片,好象工作电流可能达不到。
如何做既然保证成本,也能满足工作需求?

还是另外单独弄个电源?这样好象搞复杂了!

在此先向看过此贴、提出意见的网友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谢谢!!!!!!!!!

网友A:
首先要计算电源调整管上的功耗

对线性电源:功耗=电流×压降
对开关电源,功耗是通态损耗+开关损耗

散热片主要考虑导热性能、散热面积、通风条件、环境温度等,不好准确计算,
可以尝试,一般与环境比温升不要超过30~40度即可,具体要看你的要求。

楼主:
我错了 是加热片

网友B:
re

貌似可以,加热片的I=10/12=0.84A
但不知有没有这种规格的加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