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电路的Slew Rate?

楼主(2008-06-28):
比如做一个放大电路,分立体的,平时用运放的时候直接查阅运放的参数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自己准备搞一个分立体的类似于运放的东西,请问如何尽可能的做到大的Slew Rate?

谢谢~~~~~~~~

网友A:
用高速器件,低阻抗设计,放大级数尽量少

网友B:
减小密勒效应

减小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