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实用的电路请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2008-06-28):
我们人的一生中有大部份的时间是用来学习的?
请各位"前辈"帮我一起来讨论讨论一下这个电路图
在此先谢过大家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316153501.pdf

网友A:
我的见解

以下为我的想法,不知是否正确。
1、使用两个二极管是因为电路需要,在不同情况下使用不同电源工作,达到不同的驱动速度;
2、电路中的二极管和电容是防止电机反向转动或电机惯性运动时吸收发生的电压;
3、这个三极管应该是说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当时也可以工作在线性状态,通过基极电压调整电机工作速度。

网友B:
shi

二极管是续流的,这里的电容会不会对电机特性有所改变?

网友C:
Q3不大可能是工作在放大状态

那样管子功耗太大,而且输入端标明了是PDM。
但C15在此不知道干什么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三极管基极-发射机Veb>0.7V就可以导通

1. 一般情况三极管基极-发射机Veb>0.7V就可以导通,分压是为了降低Veb之间的电压。
2. D7/8是使用不同的电源。
3. D9续流作用,E3滤波作用。
个人理解,其实最好是结合实际的应用和其他外围相关电路,一起分析应该分准确。

网友E:
1.D7 & D8

防止两个电源互串(+8V串不进VDD,VDD也串不进+8);另主要是为P5提供足够的电流.

2.Q3
开关管.基极两个电阻只有1K(认为PDM应在5V左右吧),这足够使Q3进入饱和了.

3.D9.不懂.
应该是停机时的电流回路

4.E3.也不懂(这个电容不是接在PCB上的,而是在电机上的---靠近电机)
不过好像是习惯用法.直流电机都会并一个电容在两端,并与不并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并了后,力会大很多).如像是提供电流用的,因我所见过的电机都是换刷电机,所以电流就一定是不是很稳的.可能是绶冲用的吧.

5.R17
不好说.可能是限流定速用的吧.要不然不会选择为20ohm.

6.C15.还是不懂

网友F:
Q不太可能工作在放大状态

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一般都会使用运放做负反馈,不然没办法做到精确控制

楼主:
E3

我曾经试过如果将E3去掉会直接影响到P5马达的工作,要么就不转了或者是断断续续,R17 20R是为了限流用的,
如果将R29和C15去掉可以说三极管Q3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吧(此时若改变R30的阻值可以直接改变马达的转速)

网友G:
现在大家有想法的就是E3这个电容

lai832说:
4.E3.也不懂(这个电容不是接在PCB上的,而是在电机上的---靠近电机)
不过好像是习惯用法.直流电机都会并一个电容在两端,并与不并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并了后,力会大很多).如像是提供电流用的,因我所见过的电机都是换刷电机,所以电流就一定是不是很稳的.可能是缓冲用的吧.

楼主说:
我曾经试过如果将E3去掉会直接影响到P5马达的工作,要么就不转了或者是断断续续

请高手回答一下,为啥(并了后,力会大很多)???

网友H:
拍砖

当供电在VDD与8V之间转换时,E3是不是可以起到平滑过度的作用

网友I:
我觉得C15是用来去除PDM信号中的毛刺。

网友F:
zlee57

如果将R29和C15去掉可以说三极管Q3是工作在放大状态

----------------还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单单通过R30不能做线性放大的控制。

网友J:
C5应该是为了是电机运行平稳些 D9应该是继流

网友E:
滤波

电机是一个感性负载.又因是个换刷电机.回路串有电阻及EC电阻.
E3对电机两端的电源滤波.这样电机两端的电压相对平滑很多.

如果是采用:电压+  ---->GND滤波.电源平稳了,但电机两端还是不够平稳.

D9的作用.保护器件.防Q3集电极电压过高
当意外情况时.马达发电.并.左负右正.如没有D9,C极电压为8V+发电电压.二极极用作放电保护..

网友K:
E3是启动电容,功率电机应该有这个的。

其他的上面都说了

网友L:
唉,无语了

连启动电容都冒出来了...

拜托,这可是直流电机...

网友M:
eeeeee

1、电容有保护电机线圈的作用。另外,二极管与电容并联好像可以令电容慢冲快放。
2、三极管应该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吧?我以前用电机就是把电机串在三极管集电极,利用三极管放大方波信号控制电机。只是当时是在基极输入了一个方波信号。

网友E:
另外,二极管与电容并联好像可以令电容慢冲快放。
是串联吧(二极管再并个电阻)

2、三极管应该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吧?我以前用电机就是把电机串在三极管集电极,利用三极管放大方波信号控制电机。只是当时是在基极输入了一个方波信号。

电流放大./电压转电流.但这样说明不了他在放大区(单指上面一点)

网友N:
关于C15

呵呵,我是做射频的,看到C15,0.1uF,一般都是做滤波用的,滤除1MHz以下的交流杂波的

网友K:
20楼,你拆个电动车助力器看看

楼主:
关于各个元件的见解

1.Q3应该不是工作在放大状态.从R30输入到Q3 B极的电流只有2MA,而从Q3的C极输出时电流也才18MA左右.

2.D9 IN4148在这里可能是起到保护作用

如果此时将Q3的B极与C极短路之后会是什么结果?

3.E3(47UF)<只针对此时的电路而言>
当不接E3时E3的负极纹波将会很大,如果接上E3将会有很明显的改善.
<此时的E3好像并没有像我以前所使用过电路中的E3那么重要(有些电路如果不要这个E3马达将无法正常工作的要么转的慢要么断断续续或者就是转不起来),我觉得这个电容在这里并不是只起到滤波的作用,可能这个电容跟些MCU有关>

4.C15试了一下去掉与否好像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5.R29.R30很迷惑
R29.R30这两个电阻应该构成的是一个分压电路,按我的理解来说Q3 B极的电压应该是PD4(2.7V)的一半(1.35V)才对,而我实际测得此点电压只有0.66V,并且这个电压(0.66V)与R29好像是一点关系都扯不上的,无论你R29是变大变小或是要与不要Q3 B极(0.66V)这个电压始终是不会变化的?

网友O:
如果 PDM信号 是PWM信号 呢

网友P:
瞎猜一下

E3可能是稳压的防止施加电机上的电压变化过快,和D9起作用保护

PDM看不清楚,也好像是PD4,好像不是开关量,可能是电流信号用来控制Q3

Q3有放大的作用,R17应该是限流定速的,当电流过大时另D7截止,从而保护电机

网友Q:
我见过

我们产品,EMC不过,马达加电容,是一个方法!
但好象容值没这么大

网友R(2008-07-28):
大家注意了!R29的作用。

R29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当R30输入处于开路或高阻状态,即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时,能够确保Q3处于关断状态。以免调试、生产或维修过程中,Q3导通损坏电路的器件,如电机、Q3等。

网友S:
RE

两个二极管是为了产生不同的转速
电容为了使电压不突变
二极管是为了续流,电机有反电势

网友T:
我同意的看法

1.两个二极管是为了提供更大的电流
2.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C15是为了改善电机的急停切换
3.E3的作用是储能,在三极管工作在管断的状态时为电机提供电流和电压,因为此时的电源不能为其提供电流
4.R17的作用不懂,可能有限流的作用
5.D9应该是停机时的放电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