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6-29):
请问晶体管3DG100可以用哪个型号的其他晶体管替代,谢了

网友A:
只要各项参数均超过这种三极管,就可以替代

这种管子好像是很老的型号,各项参数指标都很低的。

网友B:
re

去查查资料,符合条件的可以

网友C:
国产一代塑封管

大概相当于3DG6,这个容易查.主要参数ft100M,9014可代,需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