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08-06-30):
关于阻抗匹配,很多场合都用到,比如USB,LAN甚至是有的晶振也要进行源端阻抗匹配,欢迎高手详细讲解关于阻抗匹配的实现:输入阻抗怎么计算或者是测量,输出阻抗如何计算或者测量,如果两个参数都知道的话如何进行阻抗匹配??
最后,晶振进行阻抗匹配的原理?这个东西一直也没有很好的理解,相信有不少人也有同样的困惑吧

网友A:
阻抗匹配

你所说的:晶振进行阻抗匹配我也同样困惑,但是我可以测量出一个电路或设备的输入或输出阻抗.
输入阻抗:如给一个电路输入1Vpp信号在输入端串个100K的VR当调节VR使VR另个端的信号为0.5Vpp时测试VR的阻值,如测得阻为33K那么电路的输入阻抗就为33K

输出阻抗:电路输出端先不负载,如所测的信号为1Vpp,调节VR使输出为0.5Vpp测得VR阻值如果为2.2K那么输出阻抗就是这个值.

这是我多年经验所德我觉这方法还好用,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B:
学习一下有帮助

源,等效源内阻,负载,等效负载阻抗,全电路.

网友C:
好帖

  希望大侠能开个专贴来由浅入深的讨论!

楼主:
是二楼说的那个电阻

但是我觉得不是二楼说的那样因为我的晶振是27MHZ的,这是CPU的DATASHEET要求这么接法,但是在PCI总线,在USB晶振,在LAN晶振用到的分别是24M和25M就没有接电阻,应该是用来做阻抗匹配的
希望高手开专贴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D:
二楼说的基本没错

有些没接电阻的是因为芯片内部已经接了电阻。

接电阻的目的是给内部的反相器提供直流偏置,使它工作在转折区,当反相放大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