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WITCH

楼主(2008-06-30):
關於USB 開關的問題,有四個左右的USB設備,要用一個開關切換它們,讓它們只能是一個設備單獨工作,每切換一次就有一個USB設備工作,對於這個問題,我只找到有兩個USB設備切換的IC,它是通過切換D+及D-,來達到只有一個設備工作,沒有找到更多路的切換晶片了,  大家看看,有沒有更好的辦法來實現這個功能。

网友A:
电子开关

好像没有那么通道的IC吧?一般都是四通道,确在不行就只好用两个喽!

网友B: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你有4个不同的USB 设备 每个设备要拖 4个从设备 中间如何连接是这个意思吧
我的方案是:

那你需要一个 USB hub 加一个模拟开关就可以搞定啊

网友C:
看Full Speed还是High Speed

如果是High Speed,用HUB就好了/
如果是Full Speed或是Low Speed,用模拟开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