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楼主(2008-07-01):
C4,C5接AVR单片机的I/O口,我的问题是能否可以取消反向器?
个人觉得可以,问题不大。只是想确认下?谢谢

网友A:
re

完全可以,实在不行用一个电阻上拉也可以

网友B:
貌似不太好

感觉可以,不过翻转电平不同了
抗干扰能力可能要下降
建议不取消

网友C:
单从驱动来讲是可以的。。。

但是抗干扰能力要下降,高频时候不建议取消。。。

网友D:
考虑一下复位时,C4C5是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