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回答

楼主(2008-07-02):
需要做一个10M的高频方波源。要求高稳定度。
采用晶体振荡电路产生正弦波,然后由74F04整形,实在是不行。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楼主说说怎么个不行

不稳定?波形不好?

网友B:
什么叫高稳定度?

你是频率稳定度过不了还是相位噪声大?10M的频率不算高。

楼主:
输出波形

用信号发生器输出10M正弦波(加有直流偏置,使正弦波在Vmin大约几十mv,Vmax大约4.5v),然后,输入74F04,观察输出波形,输出几乎不是方波。而是一个失真的正弦波。

网友C:
瓶颈在哪里

一级一级看波形,确定瓶颈在哪里,
另外,注意示波器探头,不过应该没问题的

---------------------------------------------------------------------
        ***************发贴攒积分,ele921****************

楼主:
各位有没有其他办法?

各位有没有其他办法?
这个加74F04,用信号发生器输出10Mhz正弦波,然后加直流偏置,使正弦波最低电压为几十mv,最高4.5mv,经过74F04后,输出波形就不行啦,几乎为一个顶部失真的正弦波。

各位高手给点儿建议!
多谢啦

楼主:
回楼上

74F04的速度要比HC04高的多,F04都不行,H04能行么?

楼主:
怎么没有人指点下?

网友D:
输入信号的幅度不够

楼主:
回awey

输入正弦波,我加直流偏置,使正弦波的Vmax=4.6v,Vmin=-65mv,对TTL门来说,应该够啦

网友D:
利用TTL非门电路的转折区整形,它的放大倍数是很有限的

可以用非门组成交流放大器先对信号放大,再整形。

楼主:
谢谢awey

能讲详细一点儿么?这个不大明白

网友E:
有源晶振

楼主:
谢hzjk,我手里有有源晶振但输出都是正弦波

我手里有有源晶振,但输出都是正弦波

好像没有输出为方波的有源 晶振?

awey 说那个方法,能说详细点儿么?

网友F:
RE..

从手册上看74F04速度确实比74HC04要快,
但是74F04是TTL电路,驱动能力不够,高电平输出只有2.6V且驱动能力只有1mA
而示波器的探头电容差不多有25-100pF,
计算一下,如果以1mA的电流对一个100pF的电容充电,从0V到5V需要多长时间
答案是0.5uS,
放电时间且忽略,这样就限制了最高频率只有2MHz.
而74HC74的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驱动能力都有20mA以上。

网友F:
RE...

对于网络上许多对比CMOS和TTL的**都不是很赞同
他们拿的是CD4000系列和74LS系列进行比较
当然CMOS就不会有什么好成绩了
但是现在的74HC系列的性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
大家不该再抱着以前的那种想法,认为CMOS性能不如TTL
74HC系列除了在速度上稍稍比TTL差一点,其他的性能都是超过了很多
包括驱动能力,扇出系数,噪声容限等,且更节能
现在大家用的CPU,无一不是用CMOS工艺做出来的,除了少数用ECL等追求高速度外,几乎没有用TTL制造的。
感觉TTL为了追求速度,在很多方面都做了牺牲,包括Vil在0.8V以下和VOL在0.5V一下,就制约了TTL和TTL之间的噪声容限只有0.3V,且不能简单用二极管逻辑组合成与非或门。
主观上认为对于新设计的电路,不应再采用过时TTL电路设计,

网友G:
讲的太好了,给我等菜鸟好好上了一课

谢谢quakegod

楼主:
回复 quakegod

quakegod,你好:

    是不是这样的。由于F04驱动能力小,而且,示波器的探头有大约25--100pf的电容,所以,10M的正弦波在经过74F04以后,用示波器看,不是方波。但实际上已经74F04已经把正弦波变为了方波?

   但我用HC04,也还是不行啊?

   quakegod,给个建议或方法?

楼主:
用HC04之后

用HC04之后,几乎还是一个正弦波,只是高电平端稍微有个高电平的时间,PLH大约为21ns,但低电平端则完全是个正弦波的下半段的形状

网友H:
还是用三极管吧

共发射极电路,C极接电感

网友I:
先确定你的示波器带宽是多少

    看10M方波至少得用60M的示波器,至于信号整形或缓冲,对10M信号而言,HC都够了,F更是没问题,这里所谓的驱动能力不是指门电路的输出而是应该指输入,CMOS器件可以认为是电压驱动型器件,而TTL需要信号源有一定的电流下拉能力,但楼主用的晶体振荡电路如果是正确的话应该不会在这方面有问题,无论用的是TTL还是CMOS,排除电路设计问题就可以肯定是示波器带宽或探头的问题。
    另外注意,用TTL电路或CMOS电路对同一正弦信号整形的话(未必与楼主的问题有关,只是泛谈有关知识),输出方波的占空比将不同,这是二者的逻辑门限不同所致,用施密特特性的门又会有不同,但对正弦信号整形应该用施密特门,这样可以避免高低电平间的线性区。追求沿陡峭性的话,可以用AHC施密特门。
    还有要纠正楼主的是,波形跟稳定度无关,题设就不对,信号源的稳定度主要指频率随温度、时间或其他参量变化而产生的变化、漂移量,有时也可以包括输出电平幅值的漂移量,但该“稳定度”参数是针对线性系统而言的,数字系统的稳定度除频率指标外,还包括相位、占空比等的漂移量,这些都和楼主谈及的“高稳定度”无关,不管最终波形如何,只要不变化就是稳定的。

网友F:
re

建议示波器探头用X10档,这样输入电容比较小
还有,进行换高带宽的示波器探头,
如果你的示波器是100M的,但是用的是10M的探头,也会限制了最大带宽
还有,比HC更快的就是AC了
如果只是整形,那么可以选74HC14带施密特的反相器,
如果是晶体振荡器的话,就要选74HC04了,
因为74HC14因为带施密特反而不容易起振

楼主:
我再试试

 好,我再试试

楼主:
多谢quakegod 和chunyang

我的示波器是100MHZ的,探头也是100MHZ的。电路的目的是:对10M正弦波,整形为方波。

按照quakegod说的,我把探头换到 ×10档,然后看波形。

的确跟以前不大一样,现在是个方波了(虽然在高电平和低电平时,有起伏),但PLH,和PHL大约为5ns。

   但是换到 ×10档后,也相当于把电压衰减了10倍。但可以看出此时是方波。
   不换到×10档,则就是正弦波。

   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下这样的结论:74F04已经把正弦波整形为方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