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

楼主(2008-07-03):
请问普通的电线,传输220V2A(440W)没有问题,那么传输24V20A(480W)会不会有问题,我的意思也就是,如果不考虑绝缘的问题,是否电线的传输功率只要看电流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当然有问题

电线能传输的电流是确定的,太大了就会发热烧掉了

楼主:
呵呵

也就是说,不考虑绝缘的情况,只看电流对吧?

网友B:

  看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C:
re

电线的发热功率是由公式
W=I*I*R,所以发热只看电流即可

网友D:
同意5楼说法,其实这就是个焦耳定律.

网友E:
看来小于等于220V和2A是两个必要条件,只满足其一估计不行

网友F:
不考虑绝缘,只跟电流有关!

网友G:
这只是其一

其次,假如导线的电阻为1欧,那么传输2A的电流时,压降为2V,
如果路端电压为220V,那么这个压降可以接受,
如果传输5V,2A的电流时,这个压降是不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