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检测,比较奇怪的一个电路,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7-03):
最近看到一个市电检测电路,很简单,请大家指教下:
1)光耦的开启与关闭与输入端的电压有关系吗?
2)C1的取值与R3有关系吗?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
1、有关系。输入电压需要达到一定值,光耦一次才能够通过足够的电流使二次导通,输出低电平。
2、关系不大。R3的作用主要是限制上电时的冲击电流保护光耦一次的发光管。实际上,C2和D2已经起到这个作用,加上R3是双重保险。

网友A:
回楼上

R3在此可以不用。不用R3的话,稳态时光耦一次电流不过15mA左右,还在允许范围内。
这个稳压管是否被击穿而起作用,要看C1的容量。
R3的问题,是根本不应该放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C2,几次上电后D2必烧无疑。R3应该与C1串联才对。其阻值可以考虑减少一些。

网友B:
请教ls

不用R3的话,稳态时光耦一次电流不过15mA左右怎么算来的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

那请问下,如果不加D2,那C2两端电压有多大啊?

网友A:
回5楼 sz_kd

根据输入为220V50Hz以及C1容量计算的。这是估算,并不准确,较准确的计算见电源技术版面置顶帖。

网友C:
我的看法

C1的作用是分压,其容抗可根据Xc = 1/(ω×C)= 1/(2×π×f×C) 公式算出,约为14.5K,电流约为15mA,很明显,R3是串在电路里的,如果R3变大,电流必减小,而光耦是需要驱动一定电流才能使三极管导通,所以,C1的作用是限流。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各位高手指点。。。

先谢谢大家的指点,我的一位同事说这个电路C1的取值取决于输入电源的频率,和输入电压的大小没有关系,这个说法对吗?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D:
你的同事瞎说

市电的频率还会变吗?

网友E:
re

这个电路就是电容分压式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