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这个放大电路

楼主(2008-07-03):
这是我们公司的载波放大电路,输入信号是120KHz的载波调制信号,我怎么觉得有点问题。
1、直流偏置
2、那两个5.1V稳压管什么作用?
3、为什么要用NPN+PNP做复合管,为什么不用同类型的,如上面用两个NPN,下面两个PNP?
4、这个电路能不失真的放大120KHz的信号吗?

网友A:
1、无偏置。
2、为C2C6提供放电回路。
3、如果上面两个用NPN,下面两个用PNP,则没有电压增益。现在的电路有电压增益。
4、不能无失真,但可以工作到120kHz。

楼主:
谢谢2楼

谢谢指教,我想把它改一下,就是用传统的OCL放大电路,前面加一级电压放大,后面用纯互补电路,用正、负对称电源。应该要好点吧?

网友B:
re

D10,D11都是保护前级三极管
此电路能够正常工作,但存在严重的交越失真
改为双电源当然可以,但在电力线载波通信中很少用双电源供电

网友C:
以满足需求为目标

这个简单电路肯定已经很好满足产品设计要求,就没有必要用复杂的"传统的OCL放大电路"再加"加一级电压放大""用正、负对称电源"那么"好点"了.
1.允许信号交越失真,不需要静态偏置.
2.5.1V稳压管是限幅及"为C2C6提供放电回路"双重作用.
3.有可能改成其它形式的复合管放大,但很难比这个更适合.
4.显然产品技术不要求高保真,一定的失真是允许的.

网友D:
楼主的电路要求输入信号幅度要大于三极管导通的门限电压

才有用,否则,没输出。而且输出应该是个接近GND-VHH的方波。

楼主:
谢谢各位热烈讨论

首先,谢谢各位的不啬指教!此产品是电力载波通讯的应用,现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别公司的相同产品能正常通信而我们公司的却不能,我分析了一下,首先发现的就是这个问题,我找了些资料,我的理解如下啊,望大家指正。
载波通讯的原理是用一定频率的载波信号(120KHz),调制1和0的二进制数据,频率高表示“1”,低表示“0”,总之也算是调频信号,也就是调频后的正弦波,如果此正弦波失真畸变或变成方波,对接收端的正确解调没影响吗?
谢谢!

网友B:
窄带调相方式

是调频方式,不是严重失真不会影响接收的灵敏度
其它公司产品能接收到,你能不能看一下其它公司是不是窄带调相方式的啊?

网友E:
正弦波失真畸变或变成方波

数据通讯系统 都有纠错能力的

网友F:
因为输出后级还有电容和电感

电容和电感组成LC振荡电路,具有很高的选频能力,不会让方波通过的
所以放大电路失真大无所谓,只要适时补充能量即可
这个是一个丙类推挽放大电路
实际上绝大多数射频放大电路都是工作在丙类的,然后用LC选频
根据f=1/(2PI*sqrt(LC)),而f=120kHz,C=100000pF,则L应该为17.6uH,
实际上电感标示为180K即表示电感量18uH精度为J=±5% K=±10% M=±20%
特征阻抗13.26欧姆
主管感觉电感值偏小,电容值偏大,特征阻抗太低,且Q值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