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电路请教

楼主(2008-07-03):
(无正文)

网友A:
去偶(滤波),防止电源上的干扰进入输入

楼主:
谢谢awey

再问:
    1.接在两个电阻中间与接在5V上好在哪里?
    2.1k,5.6k的分压值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A:
回:

1,RC滤波,RC值越大,滤波效果越好,因电源的内阻R很小,C直接接电源上,RC值也会很小。
2,5.6K也是MIC的负载,太小了对信号会有衰减,具体如何分配,没统一的规定。

楼主:
嗯,第一点明白了

把1k电阻和10uF看作低通滤波,则截止频率w=1/RC=100Hz,就是说100以上的干扰信号都不能到达MIC了;关于第二点,我想MIC也是有一定的内阻的,如果上面电阻太大的话,不足以提供MIC工作所需的电压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5楼错误

截至频率应该是1/2πRC,按照R=1K,c=10uF算,f=16Hz

网友C:
RE...

10uF电容是对电源纹波进行滤除.1K和5.6K电阻是给Mic内部的FET提供约1.2V左右的电压.

网友D:
其实MIC 里面就是一个 低噪声的 FET

这个FET 工作在放大区 如何设置看手册或是问MIC的 FAE

网友E:
不要考虑太多

awayu 说的对,这个主要是对电源的滤波,不是100hz频率应该更低 些,人耳朵听到最低声音频率为20hz,最高不过20khz,如果滤波的话,应该把电源里面这部分滤掉,其实就是让电源更直流一些。

----------------------------------
                   ****回帖攒积分ele921**

网友F:
这个RC相当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