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与肖特基二极管的区别

楼主(2008-07-03):
TVS与肖特基二极管的区别?

楼主:
请讲的深入一点啊!!!

请讲的深入一点啊!!!

网友A:
re

TVS管的响应时间应比肖特基二极管快
TVS管吸收的电流应比肖特基二极管大

网友B:
TVS管(LT电子)

TVS管是一种PN结器件,它利用器件的非线性特性将过电压钳位到一个较低值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它是在稳压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保护器件.

TVS管主要用于直流电源,信号电路,天馈电路.

网友C(2010-03-06):
TVS一般承受大的电流和功率

网友D:
肖特基二极管主要是利用它的正向低压降的特性
TVS不是。

网友E:
总结:
TVS一般承受大的电流和功率
TVS管是双向的,肖特基二极管只是比普通二极管压降小点
TVS管的响应时间应比肖特基二极管快
TVS管吸收的电流应比肖特基二极管大
TVS管把电压钳位到一个较低值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肖特基的导通电压小于普通二极管
TVS管主要用于直流电源,信号电路,天馈电路.

网友F:
TVS管的响应时间快点

网友G:
TVS管也有单向的,主要用于防静电方面,使用时需要反装,当静电电压达到TVS的击穿电压后TVS管短时间击穿,可承受很大的泄放电流,保护接口不被高压摧毁。
肖特基应该是作为普通二极管使用,只不过压降比较小
引用 网友H:
| 显示全部楼层
5# kcl08

呵呵,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