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8-07-04):
如图所示,当R1 =10K是,运放的Vo峰值为1V,当R1=1K时,运放的峰值为10V,怎么计算??

楼主:
还有,

在R1串上一个电容后,Vo的波形整体会向上移,这是为什么??

PS:中间白线为0V,每格500mv,白线上为示波器A,白线下为示波器B

网友A:
基本的运算

1.倍数为A=10/10=1V,当为10K时,A=10/1=10V,
2.当加电容时,电容隔离直流,抬高电压.

网友B:
串电容后

没串电容时你输入的方波中心电位为0.5V,由于运放反相输出,所以运放输出的中心电位为-0.5V.
串电容后你的输入方波的中心电位为0V,所以运放输出中心电位也为0V

网友C:
纠正一下3楼

反相比例放大,Av=-R2/R1, 注意那个负号。

网友D:
re kcl08

请问问什么串电容后输入方波的中心电位为0V?

网友E:
你需要补一下电容的知识

你需要补一下电容的知识。建议不要死记硬背,出了问题多考虑,把电容性质:1充放电2交流有阻抗弄懂了,多想想。焊个板子,模电要多动手。运放这东西很有讲究,你现把基本的弄弄吧,不要光看课本,课本上没有很多东西。比如运放单电源怎么弄。

----------------------------------
  ******************回帖攒积分,ele921******************

网友D:
re

等于没说,那都看书去了,办这论坛又有何用?

网友F:
感觉回答的已经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