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市电电压不隔离测量电路

楼主(2008-07-05):
该电路使用双电源,如果是220V,50Hz输入,那么输出是一个2.2V有效值,50Hz的正弦波,且输出不受本电路地线电平是否为0的影响。

楼主:
还有一个使用单电源的电路

输出电平中点在2.5V

楼主:
R1,R2,R3,R4

R1,R2,R3,R4,可以用较为接近的阻值代替,不过会影响放大倍率,不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对共模抑制比的影响也很小。

楼主(2008-09-07):
再RE

对于漏电的问题有两点说明
1,这个电路会有轻微的电流从220V端流到低压端,电流的大小为200uA以内,比安全电流30mA要小很多,比人体能感觉到的最小电流1mA也要小很多,基本上和人用试电笔试火线时流过人体的电流是一个数量级,所以不会有触电的危险,高压侧,两个电阻串联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爬火
2,如果低压侧的地线是浮动的,那么在人体接触的时候会使地电平飘来飘去,不会影响这个电路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A:
浮地测量

差分信号浮地测量,这里建议采用三运放构成的仪表放大器提高输入阻抗

网友B:
加一个小变压器(零点几瓦)也不会占多少空间和成本,

这样更好些。

网友C(2009-03-03):
请问

菜鸟观点:这个图和测量高压的差分放大电路的区别在R3,R6.请问这2个电阻在这里是什么作用,另外电路里的地是正负电源的0参考点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