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进了

楼主(2008-07-05):
D2方向错了

网友A:
我的天哪!

这也要求人分析?PNP管的基本原理啊!

网友B:
去掉R2,Q1管靠D1的漏电流导通了,A点就是5V了.

测下不去掉R2时A点是多少V?

网友C:
因为稳压管在小电流时稳压值可能远低于5V

加R2可将此电流旁路。

网友D:
此电路恐有误

4148正常情况下的反向漏电流不足以使三极管饱和。

网友E:
俺和maychang站在同一边,

网友C:
楼上:maychang看错了你也看错了?

楼主说二极管画反了。

网友D:
抱歉,没看到楼主修改的那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