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管导通的条件?

楼主(2008-07-06):
我以前一直以为NPN管的Vbe>0.7V它就导通,现想想不对,它是电流控制器件,应该是有基极电流且这个电流达到一定值它才导通,不知对否?这个电流值在其datasheet的那一个?

网友A:
很难想象 Vbe 〉0.7V但是Ib却没有电流

这种情况肯定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网友B:
发射结电压Vbe是因,Ib 电流是果

然后,Ib和Vce正偏是因,Ic是果

网友C:
有可能

PN结的导通电压的温度系数大约是-2mV每摄氏度,在0度的时候,PN结导通电压大约是680mV,如果是零下50度的时候,导通电压就到了大约0.78V.

网友D:
RE..........

 NPN管导通的条件因是VC>VB>VE只要满足这个条件Vbe自然就在0.6V左右.

网友E(2014-12-16):
Vbe大约0.6V就导通了,Vb>Vc>Ve。

网友F:
集电极反向偏置,发射极正向偏置,VC>VB>VE,一般Vbe电压会在0.6V左右

网友G:
导通和正常工作有区别,正常工作需要导通电流大一些,具体要看手册

网友H:
电流型控制器件在这里应该是这样理解:
导通以后随着基极电流的增加,发射极电流也按照一定的关系变化

在这里,导通是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