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模拟低通滤波器问题。可能有点难度。

楼主(2008-07-07):
(无正文)

楼主:
这是频率特性曲线。

在PSPISE下仿真得到。

楼主:
最后发波形图。

同样在PSPISE下得到的。

红色信号是滤波器输入信号
绿色信号是滤波器输出信号

问题有2:
1 为什么滤波器的输出信号在毛刺处有振荡现象?
2 怎样减小这个现象?

网友A:
说明不够陡(阶数不够)

网友A:
100Hz,用数字高阶FIR代替模拟的

网友A:
还有,你信号是100Hz,但LP是截止是1K,显然不合理

楼主:
答楼上的

我的信号频率可能要在900以内变化。
所以1K是必须的。
我的毛刺应该在1K以上、

网友B:
建议

用PSPICE里面的FFT对输入信号做FFT变换,分析一下频谱再设计滤波器~~~

楼主:
fft分析了一下。

楼主:
上图绿色是输入,红色输出。

网友A:
200Hz的信号谱也有,你要到900Hz,效果肯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