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批的mos管怎么检测?

楼主(2008-07-08):
(无正文)

网友A:
做个测试机架

网友B:
等以后大面积维修时,就知道该怎么花钱了

测试所花时间,也是成本。

网友C:
便宜没好货的.

网友D:
选几个点。测典线行不行?

工作就行了。详细参数你就不用想了。

等以后大面积维修时,就知道该怎么花钱了
这个应不会出现,现在很多单都是一次性的,
我以见过从生产到最终客户使用。没两年是不会通电的。你想还会返修吗?
不过是个别情况

网友B:
很神奇的产品……

但是会否要求通电时必须能用?

例如某些备用军用电台,用一次性电池供电,要求十年内电池都能保持一次多少分钟的通话——设计为在*弹爆过之后。

网友E:
使用拆机件要权衡

现在很多拆机件的来源:回收PCB丢进油锅炸,捞起元件后筛选,PCB则打碎练铜。由于长时间处于结温以上环境,器件已经老化。

如果是用热风手工拆下的元件,性能还不错,可以废物利用,节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