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稳压管的基本问题

楼主(2008-07-08):
当加在稳压管和分压电阻上的电压之合小于要稳的电压时,稳压管处于何种状态??

网友A:
等效于稳压管没接

楼主:
相当于稳压管处“断路”?谢谢!

网友B:
还是有点漏电流的。

网友C:
相当于反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D:
看看稳压管的曲线就知道了

电流小的一定程度 就不再稳压了

网友D:
应该说

不能达到预定参数的稳压值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就按断路理解了,,现在想找稳压管的曲线不容易,好多曲线都是关于温度。。。等等的,最基本的DATASHEET上都不屑写

网友E:
稳压管两端电压与输出电压成线性....

网友E:
改一下下

稳压管两端电压与输入电压成线性....当加在稳压管和分压电阻上的电压之合
大于稳压管电压时才开始有稳压作用.

网友F(2008-09-22):
相当于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