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阻抗匹配概念的问题

楼主(2008-07-09):
   书上说信号从源端到终端需要阻抗匹配才不会发生反射,然而大多数器件应该是输出阻抗很大,而输入阻抗很小,并且在实际的电路中也没有看见加端接电阻进行匹配的啊?难道不会发生信号的反射、过冲? 比如一个fpga控制ddr2存储器,速度很高,在电路图中也没有见在fpga和ddr2之间加匹配电阻的啊?哪位大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网友A:
楼主说的问题

只有在传输距离与信号波长相比拟时才重要,而在距离恨短情况下几乎可以不考虑。
这里的距离长或短,显然与信号频率有关。

网友B:
如果是高频电路就要考虑了

 而像我们这些菜鸟接触较多的还是频率较低的电路

网友C:
大多数器件应该是输出阻抗较小,而输入阻抗较高

楼主说反了。

网友D:
防止反射只是阻抗匹配的目的之一。

目的之二是为了从输入端获得最大的能量

网友E:
还是福禄克万用表说的有些道理,哈哈

楼主:
确实说反了

真不好意思。确实说反了,太不小心了 谢谢大伙

楼主:
再次求教

还有一个问题,希望大侠指教

我需要对一个信号进行阻抗匹配以改善信号的过冲反射,但是这个信号上升沿没有过冲而下降沿过冲比较厉害(我只知道信号的波形,但具体电路没有),老板让我把下降沿的过冲削掉,我用RC端接的方法,发现如果把下降沿的过冲消除的话,则上升沿上升就变得缓慢(电容效应),请问大伙遇见过这种单
边过冲没有,如何解决下降沿而不影响上升沿。再者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单边过冲呢(即上升沿或下降沿只有一个过冲)。

网友F:
RE...

阻抗匹配问题在高频时主要是讲柱波和反射,在低频时主要是讲带负载能力.

网友G:
8楼可能驱动源H输出是相对高阻的(比如上拉电阻)

L输出是低阻的(比如NPN管导通)

网友A:
10楼也可能说反了

8楼说的是上升沿无过冲而下降沿有过冲,按习惯,上升是指电位升高,所以应该是高电平低阻而低电平高阻,电路可能是PNP三极管集电极经电阻到地,集电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