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及放大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08-07-10):
(无正文)

楼主:
说明

信号输入是2khz/5v左右的方波,是为了发出警车的声音的一个频率
本人用这个自己设计的电路把信号放大,但是总是声音太轻,请
高手看看究竟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后极的13005改用达林顿管.

楼主:
个人感觉三极管就可以实现了啊,没必要浪费钱啊

网友B:
要功率大,这样的结构不好。改成推挽输出加交流耦合

或者干脆找个便宜的音频功放IC。

网友C:
仔细看看

前级无偏置,后级则偏置太大。

网友D:
只要一个n-mos就行了

驱动号筒喇叭,保证比警车声音还大

网友E:
我来说两点错了不要指正

1、前级用20V电源,而你又用NPN射极输出,输出到后级的波形最大幅值不会超过5-0.7=4.3V,所以前级是多余的;
2、Speaker两端一般应该并一电容吸收电源开关时候的噪声,只不过你的信号是方波如果加电容怕吧信号“吃”了,所以要正确选择电容值;
3、后级三级管射极应该加一适当电阻,加在SPEAKER上的电压变化才比较大。

网友E:
应该是错了请指正】

楼主:
8楼的第三条 不正确的

我仿真了一下,不加那个电阻时,SPEAKER上的电压变化最大

网友E:
是错了 谢谢指正

楼主:
仿真得到的结果

103对2khz的信号基本无影响的

网友F:
7楼的方法不错

   只是报警器 米必要那么复杂

楼主:
如果用一个n-mos管是简单一点

但是就不能很好的学习三极管电路了
我想通过这个电路的学习,能对三极管放大电路有个深入的理解
比如共射放大器偏置电阻和限流电阻该如何合理设置呢?

楼主:
书上说

共射电路不适合作为功率放大电路。。。
看来我一开始的电路就是不合适的

网友G:
你这电路不能工作.......

1,8050没有基极偏压.除非你2.5K方波中有直流.
2,8050就算加了基极偏压也没有电压放大能力,建义在C极加个>1K的电阻.
3.后面SPEAKER接在13005的E极因为SPEAKER的内阻很小.

楼主:
楼上的三条 我基本上全反对

楼主:
刚上不了网 现说明

1:8050没有基极偏压  但是5v方波足以导通
2:8050就算加了基极偏压也没有电压放大能力,这你说对了
   但是我只是想放大电流,并不是来放大电压用的
3:SPEAKER通常的接法都是在c极

网友H:
不如直接将这两个三极管接成达林顿电路

楼主:
tuwen的方法可能是不错 值得一试

楼主:
经过两天的努力仿真 实验 终于把喇叭弄出巨大声音来了

楼主:
不过遗憾的是,我的喇叭和普通的不一样 是容性的

最后并联了个电感和电阻。。。。。不过 终于有声音了  还是比较值得开心的

网友I:
要想“把喇叭弄出巨大声音来”,应该...

在里面装个炸*:-)

网友J:
楼主不厚道

提出问题来寻求帮助

解决了问题确不说出解决方案

网友K:
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1:三极管是否应该工作在饱和或截止状态?
2:如果是,那楼主的电路后级三极管是不是一直处在饱和导通状态啊.
3:是不是应该把R4给拿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