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125khz 的功率放大器,请大家指导

楼主(2008-07-11):
(无正文)

网友A:
单管D类

请参考Boost电路,做成开环的并修改续流二极管及后续电路

网友B:
你要输出多大电流?

网友C:
输出功率是多少?

网友D(2012-05-09):
直接一个三极管或MOSFET

网友E:
如果是单极性正方波,可直接接一个三级管,驱动MOSFET输出,如果是双极性有正负的方波,接一个推挽输出,功率都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