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简单)电路可以将相位延迟90度呢?

楼主(2008-07-11):
如图

楼主:
先自已顶一个,欢迎大家进来讨论。。。。

网友A:

DLL,delay locked loop

网友B:
你是想检测正反脉冲的吧

网友C:
PWM精度?

不知道PWM的频率约高,分辨率一般都会越低吗,30K还有几位分辨率呢

楼主:
想用硬件实现

RC电路什么的。

网友D:
单纯的RC可能不是很妥

因为会改变上升时间

   可以试试RC加比较

网友E:
难题

数字好说话

网友F:
倍频以后再用D触发器作二分频

网友G:
要求占空比可调,最方便的办法是在MCU平台上用软件实现

如果固定1:1占空比才能用硬件逻辑法。

楼主:
用软件实现好像有点困难

引用 网友G: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0楼: 要求占空比可调,最方便的办法是在MCU平台上用软件实现

如果固定1:1占空比才能用硬件逻辑法。

------------------------------------------------
用STC_MCU的PWM,可以做到移相,但占空比一变就不准了......

网友H:
哈哈

一端口RC网络就可以实现

网友I:
延时多久?两个非门就可以延时……

楼主:
周期的四分之一

 延时多久?
-------------------------------
第一路波形先输出,延时四分之一周期后再输出第二路波形,因为频率可调,因此周期不固定,不能用固定延时,时间要可变.

楼主:
RC网络也不行

13楼: 哈哈

一端口RC网络就可以实现

-----------------------------
RC网络也不行,要求延时随频率的大小可变.不是固定的延迟

网友J:
可以

原信号经过一个D触发器,
且把原信号4倍频后作为作为D触发器的CLK,
这样可以保证准确延时1/4周期,但占空比不能保持和原来完全一致,而只能是0%25%50%100%这四种。
用2个D触发器且把CLK倍频到8倍,可实现0%12.5%25%37.5%50%62.5%75%87.5%100%八种。
用3个D触发器且把CLK倍频到12倍……
用4个D触发器且把CLK倍频到16倍……
依此类推

网友K:
频率固定还好办

网友L:
那玩意儿是相量吗?

网友M:
关键是频率是否固定

是调了就固定还是随时变
固定频率的,软件实现不难
先采集几个周期,知道频率相位了,以后就采集、存储,延迟1/4周期再输出

变化频率的,理论上不可能延迟1/4周期,只能延迟N+1/4周期 (当然,如果缓变也凑合)

网友N:
LZ去研究下正交调制器的内部结构

再来判断RC能不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