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模拟信号的高精度隔离

楼主(2008-07-11):
50hz的模拟信号怎样经过10kv的隔离传送到下面的处理电路,要求相位绝对不允许偏移,v/f转换和线性光耦的方法不适合在这里应用,请教各位还有没有其他的有效方法了,比如说调制解调之类,隔离变压器因为相移和温度的关系也不能使用~~先谢谢各位!

网友A:
AD202 AD210为隔离运放

网友B:
“要求相位绝对不允许偏移”是办不到的

任何方法都会造成相移,有多有少而已。
电压互感器可能是比较好的方法,相移可以控制到你需要的角度以下,缺点是体积大,笨重。

楼主:
ISO124绝缘电压

AWEY大侠,好像ISO124的绝缘电压只有1500Vrms,我这里要求10KV绝缘哦,还有124我以前在电压隔离采样中也用过,好像隔离过来的信号精度也不是太好,可能和我自己的应用有关系;
TO CSANER:好像绝缘电压也不够,只有2000V~~
谢谢两位的指点。

楼主:
表述不够专业

maychang老大指点的对,绝对没相移肯定是办不到的,我是用在测量仪器中,体积要求不能太大,不知道老大指的电压互感器是不是指测量用仪用互感器,我用过那些普通的电流型电压互感器,体积很小的那种,但相移一般都有15分左右,虽然可以补偿,但精度可能达不到要求,而且线性度很差,只能做到3%左右的精度
考虑过在仪用PT的铁心上做**,现在好像有什么非晶,微晶这类的,但没有实际用过,不知有没有哪位曾经用过这些传感器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C:
那就先AD,再光偶传输

楼主:
re:awey

现在的技术方案就是这么做的,用单片机和AD构成高压侧的采集系统,再通过隔离串口的方式和上位机(ARM7)通信,精度只能说还好,但是总感觉采样系统的稳定性不是很好,原因也没想明白,所以在琢磨有没有更直接的方法把高压侧的信号取过来,呵呵,AWEY的方法在一般的高压采样中是非常好的办法,我也一直都这么用的,只是这里对精度和稳定性要求太高,想看看有没有突破性的办法,看来不是很容易~~

网友D:
模拟隔离就不要期望有什么高精度.

现在还没什么简单便宜的办法能够让模拟信号隔离做到1%以上精度

网友A:
iso124的温漂系数太差

网友E:
Re:关于模拟信号的高精度隔离

网友E:
Re:关于模拟信号的高精度隔离

你可试用光耦隔离放大器(HCPL7800A).
如果你需要的性能指标超过该产品,你可来信讨论(abchoya@yahoo.com).

网友C:
先AD,再光偶隔离传输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你说的采样系统的稳定性不是很好,可能是另有原因。我开始以为你的系统不容许这样做。

直接模拟隔离目前没有很好的方法,精度和速度都不高。

网友F:
换用光纤传感器的方法试试

如题,可以改用光纤传感器的方法试试。另外楼上也有人提到互感器的办法也不错,但是这么高的隔离电压实现起来不知道有没有成本工艺安装上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