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

楼主(2008-07-11):
附件是原图,我觉得应该能工作:

关于放大器,我的设想是第一级使用差动放大,放大倍数10倍,输出测量大电流,第二级使用非差动,放大倍数14倍左右,这样二级输出总的放大倍数约140倍,用于测量小电流。
Vin+和Vin-上连接采样电阻(0.1 ohm),电压均为4v左右,R1,R2是否应该对称?R3,R4是否应该对称----并且得买精密的?

楼主:
补充一下

使用的是高端电流检测,小电流量程0-100mA
大电流量程100mA-2500mA
差动放大电阻要对称吧;
不知电阻值选择的合不合适

楼主:
INA168

INA168,好东西,不知道精度怎样?价格呢

网友A:
电流检测IC

楼主:
INA138

INA138,输出可以直接接AD吧,还用什么电压跟随器?

网友B:
如果检测电流是单方向的话,

直接参考那些高端电流检测IC内部构成,用TL062+PMOS做一个会更简单有效。
并且不必那么多精密电阻

  如果用LZ这样的电路,那4个分压电阻要求匹配非常非常高;并且LM358单电源下,输出小于0.6V以下的电压时精度很差。

网友C:
哪个是R1,R2?哪个是R3,R4?

呵呵
<100mA时,358输出<0.1V,单电源供电的358能输出这么低吗?
如楼上所说的358输出低于0.6V时根本就不是线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