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一种输出是400HZ的电源模块

楼主(2008-07-12):
请问有没有一种输出是400HZ的交流电压(20V-60V),输入0-5V控制的电源模块

网友A:
难找

400Hz电源倒是机载规格,但电压不同,接口也难说,自制吧,用逆变电源的思路。

网友B:
有,你找个逆变器放到一个盒子里就是模块呀

网友C:
自己设计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