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半关于LDO效率的一道选择题

楼主(2008-07-14):
LDO, AN, se, vi, ic
The efficiency of an LDO regulator with Vin=8V, Vout=5V at 100mA, compared to a standard linear regulator, is:
A: Better (higher)
B: Same
C: Worse (lower)
D: Irrelevant because the LDO can only operate with Vin close to Vout
为什么选B啊,个人觉得选C还能说通, efficiency=Iin*Vin/(Iout+Ignd)*Vout

网友A:
compared to a standard linear regulator

Vin=8V, Vout=5V,就和标准的7805差不多了

网友B:
我的理解

LDO要求输入输出电压差很小的(一般为几百mV),满足芯片最佳使用条件时效率最高,
Vin=8V, Vout=5V, 已经差了3V, 这个条件下用LDO还不如普通的标准线性稳压电路或芯片好.

网友C:
应该选C,我觉得LDO的自身的导通小很多

但这种情况下,效率已经很低了,只是数字上的略微差别

网友D:
效率

效率应该等于   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输出功率5V×0.1A是固定的。
那么输入功率大的效率就低。
很多LDO有更小的静态电流,因此效率更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