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让一个三极管进入饱和态呢?

楼主(2008-07-14):
设计目标:让一个三级管去控制一个LED灯的开和关,LED灯置于集电极。我们知道:当三极管进入饱和态时,三极管就像一个闭合的开关一样,LED灯就点亮了。但是怎么设计让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吗?为了限定LED的亮度,我们设计LED流过5mA电流,也就是三极管的饱和电流是5mA,那么怎么设计基极电流,基极电流该怎么算呢?
有以下困惑:
1:三极管不知道放大倍数是多少时进入饱和?三极管的器件手册里面没有给出来。
2:如果知道放大倍数,从而推出基极电流,从而推出基极限流电阻。RB是不是等于(VIN-0.6)/IB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29234955906.pdf

网友A:
给出足够大的VB和IB就好了.

网友B:
增加射级电阻,降低电源电压都可以

网友C:
楼上:增加射级电阻只能更不容易进入饱和

网友D:
3楼说的应该是图中并在射级的电阻吧,虽然那个不叫射级电阻

这里确实比新手园地人气高...

网友E:
这种电路一般都应工作在过饱和状态

所以并不需要知道准确的放大倍数。只要按下限(例如LGZ2006说的30)计算基极电流,然后再加大5到10倍,求出基极电阻。

楼主:
放大倍数我觉得是越小就就表示过饱和

因为饱和了,基极电流越增加,C极电流还是不变。所以,IC/IB会越来越小。不知道我这种想法对不。。。

网友F:
(*^__^*)

1、当集电极电流不再随着基极电流增大而增大时,三极管进入了饱和状态,此时Vce约为0.2V,这个估算的Vce在计算LED的限流电阻R是必须的。2楼说的没错,使劲增加Ib,三极管总会饱和的。
2、从你的应用来看,Rbe不是必须的。去掉以后Rb可以用(VIN-0.6)/IB来估算。假设三极管放大能力为100(当然你用的三极管的放大能力得查查手册),那么Ib至少应为5mA/100=50uA才能使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

Rbe是保证Vin输入为0时,三极管基极保持接地状态,这个电阻可以保留,但是估算Ib就比较麻烦点,不过在这里也没有必要对Ib进行太精确的计算的,只要合理取值,很容易保证达到50uA。

网友G:
re

利用放大倍数计算临界饱和IB,直到再增大IB值就能进入饱和了

网友H:
饱和条件:βIb≥5Ic

β:三极管的最小放大倍数
Ib:控制三极管的基极控制电流
Ic:集电极电流,三极管的Vce按0V计算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I:
9楼正解

网友J:
整个电路存在一个整体的放大倍数

一般来说,开关电路的Ib和Ic的关系已经脱离线性放大状态的hfe,可以使用一个30~40的常数作为计算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