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39工作时input- 是不虚地的。

楼主(2008-07-15):
在工作时,我量了一下输入负到地的电阻只有100欧左右,而输入正到IC的电源是短路的,是不这样一会事.

网友A:
用电阻档测量

等于外加一个电压到输入端,必定改变芯片工作状态,测量结果毫无意义。

LM239是比较器,一般不会工作于线性状态,所以也没有“虚地”一说。

楼主:
可以芯片有问题了.

刚才比了一下,另外一组不是这样的.可能是芯片有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