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射极跟随器问题

楼主(2008-07-15):
这个图为什么我看不出“吸进电流”

高手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电源是+15V和地   出入正半波和负半波的工作原理分别是什么?

网友A:
关键在于那个10uF的输出耦合电容。

静态时,它两端的电压在7.5V左右,左正右负。下面的三极管导通时,把这个电容当作一个左正右负的电源,你再分析下。

网友B:
输入端电位较低(例如低到地电位)时PNP管导通

10uF电容放电,此电流即所谓“吸进电流”

楼主:
先谢谢!

这是有电容时候的仿真图

楼主:
这是无电容时候的仿真图

楼主:
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没电容的时候还有“吸”?

网友C:
怎么回事?

精彩!!

网友D:
re

去电容时你的参数已经使得Q2处于放大状态
你所看到的是Q2的单管放大结果

网友E:
回hjh2008

初学最好不用仿真于一些基本电路,那样你什么也学不到,也学不明白.
你把负载R3  10K改用10欧,再看看是什么样.

网友F:
kcl08说得对

有电容时,Q1Q2是推挽工作,输出是正负对称波形。由于两管静态偏置处于截止状态,输出波形存在跨越失真。
没有电容时,实际上是Q2单管射极输出器,Q1不工作,所以输出波形带有直流成分,没有跨越失真。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教诲

这是我吧电阻改小后的仿真
    大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发生。越详细越好,我整理一下写一篇**给像我们这些初学者看

网友E:
这会儿看到了吧

那么轻的负载,Q1Q2根本没起功率放大作用,只相当于Vin直接驱动.
什么交越失真之类,都是不存在的.

楼主:
能否详细一点!

  谢谢

网友C:
负载小

则射极的直流偏置小(或者说直流电位低),输出的动态范围就小。

网友G:
LZ:若把负载另一端接入+15V,能看出其“吸进电流”否?

楼主:
re:LS

能看出“吸”,但看不出“吐”!!

网友G:
to 18楼:若用直接驱动想看到“吸”和“吐”就得用正负电源

否则只能用电容耦合

网友H(2010-04-23):
我也没搞懂这个电路,哪位高手能讲解一下该电路的工作原理啊?谢谢!

网友I(2012-02-25):
原理图和波形图:

网友I:
这是童诗白的模电上的截图:

网友(2012-05-07):
该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怎么分析啊

网友J:
其实这个所谓的“推挽(推拉)”电路并没有放大电压信号。实际上是基本的,目的是进行阻抗变换。所观察到的波形是输入电压减去了一个pn偏置后的电压。但输出阻抗变小了,以此来驱动负载。
无电容的电路图,下管一直处于集电极反向偏置,是不工作的。上管亦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网友K(2012-08-09):
这个推挽射极跟随器是两个射极跟随器结合而成,为的是解决一个射极跟随器会有截止电压。
至于楼主说的看不出吸进电流,我建议您在分析一下PNP型射极跟随器。说的"推挽"实际上就是npn上拉pnp的上位截止电压,pnp下拽npn的下位截止电压。

先对偏置电压分析,两个10k电阻分压,B点电压为7.5V左右。
当NPN工作时,A点电压为6.9V左右,PNP不工作。
当PNP工作时,A点电压为8.1V左右,NPN不工作。
射极输出器的输出与负载无关。

10uF电容是耦合电容,起隔直通交的作用。
至于说10uF电容上的7.5V电压,主要是偏执电压分压后,而三极管工作,所携带过来的电压。由于有+/-0.6V左右的电压波动,会造成开关失真。
其实你多看两遍你手里的书晶体管电路设计,你就会明白的。
以上属于个人看法,如有不对,望帮忙改正,感激不尽。

网友L:
我想知道当偏置电阻改为10,20k时,射级的静态电位是多少,求解答

网友L:
还有当偏置电路开路时,射级的静态电位是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