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0欧电阻作用

楼主(2008-07-15):
请帮忙看看0欧电阻R6和C10电容作用?

楼主:
图在这里

图在这里.谢谢

网友A:
那个0Ω的电阻没用,不要的.

网友B:
可能是单面板是作飞线用的

以便不影响大电流回路的布线顺畅度

楼主:
谢谢

to gaohp:

你贴的是它datasheet上的典型应用,我是贴的是它demo板上的原理图,demo板上确实接着这颗电阻。

to xwj:

谢谢,从demo板上看好象就是您说的意思。bottom有根飞线过来,接0欧姆电阻,再接10nF电容。

网友C:
C10是decoupling capacitor.

R6 is supposed to unuseful.

楼主:
to hpy013

那么c12的作用呢,也是decoupling capacitor

网友C:
C12 is a bypass capacitor

网友D:
bypass decoupling

  bypass 电容 电路上的作用是充当一个电源要求ESR ESL小 容量大 位置要靠近IC
  decoupling 电容 电路上的作用是滤波器  要根据频率来说 《50M 可以用 0.1 or 0.01 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