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获得高Q值电感线圈?

楼主(2008-05-19):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Q值定义

尽量让电感量大,等效电阻小。
要等效电阻小,用尽可能粗的线,但需注意使用频率高时趋肤效应会增加等效电阻,此时应该用多股绝缘绞合线。骨架的材料也应该用介质损失小的材料。磁心材料应该根据使用频率选择。

网友B:
。。。

用粗一些的导线,可以用镀银线,还有就是和磁芯有关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谢谢!
Q值和磁芯的关系?

网友B:
看看这个

Use a larger diameter wire. This decreases the ac
and dc resistance of the windings.
2. Spread the windings apart. Air has a lower dielectric
constant than most insulators. Thus, an air gap between
the windings decreases the interwinding
capacitance.
3. Increase the permeability of the flux linkage path.
This is most often done by winding the inductor
around a magnetic-core material, such as iron or ferrite. A coil made in this manner will also consist
of fewer turns for a given inductance. This will
be discussed in a later section of this chapter.

楼主:
mic1984

能个地址吗?
或者相关地址也可以..
谢谢

网友B:
你在GOOGLE里面用英语搜索可以找到很多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