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m317怎么不能工作呢

楼主(2008-05-19):
大家看看我的图,我想用317把40的电压降到28伏加到栅极。最开始的时候,我用直流源先仿真了的,如左下v7,电路运行正常。然后我把317单独仿真了一下,让他的输出达到28v,但拷过来之后就不能仿真了。找原因,发现只有让R1=1时,才能勉强仿真。这是什么原因啊,愁。

楼主:
还有一张

网友A:
单独的,完整的上图,看不明白.

"最开始的时候,我用直流源先仿真了的,如左下v7,电路运行正常。然后我把317单独仿真了一下,让他的输出达到28v".怎么样的单独仿真?

楼主:
是这样的

最开始我对317仿真,如图1,找到了r1=100,r2=2.1k时输出为28v。这是我想要的输出电压。然后我又对h桥进行仿真。这时我用的直流源12v仿真,桥基本工作。然后我用最开始317的电路准备替代12v直流源,如图2,发现不能仿真了,报错说晶体管翻转有问题,如图3。我观察了此时的输出波形图,发现刚好是317输出电压为28v时,发生的错误。

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