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尾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05-22):
(无正文)

网友A:
探测线路故障用的

根据阻值变化识别短路、断路,防止意外或人为的破坏

楼主:
首先感谢赤铸?

   那我还想问一下:尾电阻是怎样改变它的阻值的呢?而中心机一般又是怎么知道它的阻值改变了呢,一般是用什么方法?

  非常感谢!!

网友B:

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线尾电阻.
惭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