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W 670NM 激光二极管怎么驱动它?

楼主(2008-05-23):
以前从未接触过激光二极管,要使激光二极管点亮应该用什么样的电路啊,简单的就行.

网友A:
恒功率电路.

楼主:
有电路图吗?

楼主:
有电路图吗?

是不是只要简单的摸拟电路,主要是恒流吗,电路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B:
恒流+稳压

网友C:
恒流+稳压 能做到吗?不符合逻辑

网友D:
5MW

够大的。跟供电局商量一下。
实验的时候注意别对着人啊。

网友E:
看你用在什么应用上。

恒流是一种方法

网友F:
20mA左右恒流

工厂有手册说明,也可以使用专用的激光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