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解释下电路原理,不胜感激!

楼主(2008-05-23):
(无正文)

网友A:
貌似是个无线调频的发射机,吼吼~~~

左边的三极管构成振荡器,左边的输入信号控制变容二极管的容量,调制振荡频率。右边的三极管做功率放大用。

网友B:
接受频率可调的无线接受机,有点毛病

网友C:
CV1这么大???

网友A:
CV1是半可调电容吧...5~25pF,不算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