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16位DAC8831输出错误的问题

楼主(2008-05-23):
请教关于16位DAC8831输出错误的问题

    我用TI的16位DA,DAC8831,SPI口与LPC2220相连接。SPI通信正常。但是我用双极性输出,DA外部加了个运放OP27,按照datasheet的说明,发送代码后,输出电压与代码不符。(外部基准我用的是2.5v)
如发送0x8000,输出应该为0v,但测量时输出却为2.46v.
  发送其他带代码,逐个验证时,均不正确。
注:我外部的运放连接是按照datasheet推荐的连接方法连接的。

请指教!!!
急!!!

楼主:
各位高手出来啊

给说说DAC运用之类的经验也行啊

网友A(2011-01-06):
不知道楼主后来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现在也用到DAC8831,没有出来变化的电压信号。求指教!

网友B:
看看会不会是有个偏移量设置修改
应该先修改DAC的offset寄存器的默认值

网友A:
现在还没搞定!没有发现这个寄存器。楼上有用过DAC8831这个芯片吗?
征集用过这个芯片的专家指教~~~

网友C(2023-04-23):
搜索了一下,确实没有类似的帖子或者资料,这么冷门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搜索了一下,确实没有类似的帖子或者资料,这么冷门的吗

你好,我目前在用DAC8831,可以交流一下吗,方便的话加我微信吧18953749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