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对4-20ma电流采样的方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5-23):
第一种:直接采样。把4-20ma的电流信号先通过线性光耦,然后转换成为0-3v的电压信号,并加tvs保护,直接接入单片机的ad输入端。
第二种:把4-20ma的电流信号通过运放接入单片机的ad输入端
不知道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望高手指教

网友A:
根据距离,工作环境,是否屏蔽等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