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点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5-23):
目前一个升压电路,从1.5V升到3V,采用集成芯片来实现,功能是点亮一个高亮度LED灯,目前在灯的正负极用导线焊上,结果灯没有达到最高,且很暗,若把线剪断,再手动接触焊点,结果全亮,重焊后还是一样,这个现象像出了鬼一样,请高手指点。。是不是焊锡有问题,还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先看一下你那升压IC输出的电流是多大,再和LED要求的正常电压和电流做比较,看是否满足LED的要求.

楼主:

好的,周一回公司测试一下,谢谢楼上的

网友B:
可能这种LED的外观极性是相反的

一般来说,小的是正,大的是负,但前些天我就碰到一批相反的。

调试时它根本就不亮,但手碰到两极导体时它就全亮了。OC驱动模式。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是升压的震荡问题.手上有感应电,能影响震荡.

楼主:

今天试了下,有点像5楼说的情况,用表笔的轻触下电路中的一个电感就会正常,但我的万用表是没找开的,另外我测试了一下,一上电,IC输出的电压和稳压管的电压会偏低,但一动下电感(包括同一网络的其他地方)就会正常,电压立马跳到正常值,不知道是不是这电感有问题,这电感是绕线表面贴的封装。。

网友D:
谢谢

学习了.看来是没起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