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8-05-25):
图中的电路是为了测量交流电流值的. 大电流经过互感器 H1 后 接了两个 保护二极管 然后 接到 运放.(这个电流是根据互感器厂商提供的应用电路改的) 由于运放没有负电源供电,所以在 正向输入端直接加 2.5V电压 这样就能把电压直接抬高,单片机就可以测量了.  当我用LM324的时候 出现了 图2中的波形 底部毛刺很严重(此时电流互感器出来大概2mA),而换成358就没有了 波形很漂亮, 肯定是 LM324和LM358运放的哪个指标不一样, 我想问问 老大们 是哪个指标喃 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喃,  ** 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 我把那个R1换成 75K(为了测零序互感器的输出几十uA),结果互感器没接电流的时候 运放输出为1.9V左右,已经不是2.5V了,互感器有电流的时候 也是被抬高1.9而不是2.5...
55555 是什么问题喃  老大们!!!

楼主:
第一个图被覆盖了 5555

网友A:
将R1换成75K;运放输出为1.9V左右

会不会是失调电流造成的影响?

网友B:
你那参考电压可能变为1.9V了吧

参考电压VREF做的不好吧!

楼主:
参考还是2.5V啊

我量了参考电压还是 2.5V啊 就是运放的正向输入端 还是2.5V!

网友C:
这电路好象少了点啥,不知道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多少

网友D:
放大倍数是:IF转换

网友C:
不要运放不是更好,

放大倍数是:IF转换
----------------------------------
不要运放不是更好

+ - 之间接一个电阻,就好了
不是运放的问题,是电流互感器的怎么使用问题。

楼主:
电流互感器 带负载能力都较弱!

用运放 可以使 互感器 的负载 接近0;

楼主:
Analog921:我看了下LM358的参数!

所有参数电流都是 nA级别的啊(除了输出电流)! 75K上 最多也就 几十mV!  5555555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次级线圈有直流电阻,假设为Rc

这样的话,失调电压被放大了~

(1+75K/Rc)倍,如果次级电阻Rc较小LM358的失调电压又在2mV左右,有可能造成上面的现象~~

你量一量电流互感器次级线圈的直流电阻是多少呀?

网友E:
这样接吧.

可惜我不知道怎样设置互感器的变比,否则就帮你仿真了.

楼主:
谢谢Analog921 指点!

刚量了 电流互感器次级线圈的直流电阻 大概 是300欧姆 这样算一下的话 正好差不多把 失调的几mV 放大到了 几百mV了.(1+75000/300)*2=502;如果失调比2mV大一点点 那么正好就是 1.9了!!
谢谢谢谢!

网友C:
12楼的接法是对的,双电源不用R2也可以,但R3无论如何少不

网友A:
shalixi:但R3无论如何少不得

为什么R3少不得?

网友C:
电流互感器是恒流源

网友F:
Analog921在11楼说的对

12楼的电路主要是互感器输出的负载电阻过大,而加R3又会将信号衰减,失去了加大R1的意义。

网友C:
电路的目的是正确测试电流变化,不是测试有无电流

电流互感器是电流源,内阻抗无穷大。所以没有R3的所有电路都是不对的。

网友C:
如果是电流互感器,不用考虑信号衰减,只需考虑电压放大

电流互感器 带负载能力都较弱!
-----------------------------------------
电流互感器 带负载能力都很强!

楼主:
电流互感器带负载能力确实是比较弱的!

接的负载大了后 波形会 失真! 且 最后电压已经不是线性的了!

楼主:
gaohq:你的电路我刚刚仿真了一把!

没看到波形 555!! 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再来仿仿看! 我想你的电路如果在R3后面加一级跟随就肯定着了(交流跟随又要交流供电了 5555)!

楼主:
老大们! 可是 我用 LM324测量 几mA电流时候出现

的那个毛刺是怎么回事啊! 用LM358就好了! 谢谢了!

网友C:
2mA,R3=1K,R3上的压降=1V,10K=10V

1uA,R3=10K,R3上的压降=10mV,100K=100mV。
R3=10K,100K...........
而偏置电流是 nA级,怎么会不够

网友G:
哪位能扫一下盲:关于图中二极管如何工作

图中的二极管是用来干什么的,他是属于运放这部分还是属于互感线圈那部分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楼主:
二极管

二极管是用来防止 电流互感器 次级 开路的! 因为电流互感器 次级开路 会产生很大的高电压 !

网友G:
那二极管上有没有电流经过,运放输入的是电流还是电压信

如果是电压信号,二极管是不是钳位了,如果是电流信号,二极管是不是分流了,,看不懂呀,盼大侠扫盲!

网友H:
用三运放组成电流放大器,这里最合适了。

楼主:
增加运放又要增加MONEY了!

现在正好是 3相电流+1零序电流 =2个LM358!
5555~  而且还没负电源 ...

网友I:
用IV没什么不好

从性能上说用IV应该比电阻直接取样好,相对于信号源来说,输入电阻是相同的,但IV的输出阻抗小,因此对后级电路的阻抗匹配要求不高,否则的话后级尽量要用CMOS的运放;另外楼主说的这两种运放性能都很一般,这些多元运放一般用于对参数一致性要求较高的场合比如说有源滤波和波形发生等等,如果单从成本来考虑也可以用,要注意楼主这种用法对于运放的CMRR要求相对较高,如果对精度有要求的话最好选用其他运放,一点看法供楼主参考;
至于毛刺的问题,最好加一级两阶的有源滤波,因为电流互感器输出的波形一般都不会很好,另外最好观察一下干扰波形的频率,如果想用324的话就得想办法把它干掉,怀疑和电流互感器绕组的分布电感参数以及运放,线路的输入电容有关系,瞎猜的,请其他高手指正~~

楼主:
..

所长大人:因为成本有限制 尽量只用一个运放来测量 精度要求也不是太高 所以 您说的 三运放组成电流放大器 可能不能考虑喃 ,而且你说的这个电路 我还不知道 5555 搜了下下 也米搜到.. 55 太菜了...
firingsky1:用LM324的时候 电流互感器 没有电流通过的时候 运放的反向输入端的电压波形 已经是一个间歇性的 毛刺波 就是一段平的一段毛刺.. (----******------******-----)电流互感器有电流的时候也是 这样.. 所以应该就是互感器本身造成的毛刺了.. 可能跟你说的 分布电感 分布电容有关系.. ; 但是 我换成LM358就什么都没有了 出来的波形 非常的正弦波 呵呵! 运放的反向输入端的电压波形也是一跟很平的线了(2.5V).  所以可能跟LM324运放的哪个参数还有点关系.. 正好几个条件搞一块去了 就出现毛刺了..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 是哪个参数造成的 自己估计也想不出来了 5555
dangelzsp:为什么这个IV电路不能测量大点的电流喃? 我把取样电阻搞小点 行吗?...  那个零序的 因为精度要求不是太高 所以 我现在直接搞电阻取电压 然后把一端抬高 呵呵...

网友G:
26楼的问题很重要,,

其实你看的毛刺,应该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说到底应该跟运入、、放内部的三极管有关,,可能是结电容,也可能是功率等吧,,,,偶纯属拍砖,,希望大侠有时间帮我扫一下26楼的问题

楼主:
运放两个输入端的压差很小(正常工作的话)

所以 平时二极管 是不倒通的,基本没电流流过(可能贼小贼小)... 只有后面的电路出问题了 例如断路了 才会倒通 使互感器不至于 开路!

网友J:
12L才对吧。

你原图的接法应该烧运放,互感器按恒流源理解,应该是12L 你测量的实际上是R3上互感器输出的电流产生的电压,当然,这里可以垫个电压上去,省负电源

网友G:
非常感谢33楼的回答

我是菜鸟,只是见过有人用三极管搭恒流源时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好像是跟管子的特性有关

网友K:
大老爷们怎么老是 555555

楼主:
我错了!.....

下次坚决不了 仔细想下确实是的 5什么嘛! 呵呵...

网友L: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R3少不了

12楼的电路图中LM324的+段电压应该接电源电压的一半吧.

网友J:
你测量的实际上是R3上互感器输出的电流产生的电压,

你测量的实际上是R3上互感器输出的电流产生的电压,

楼主:
gaohq大哥:谢谢你的图!

今天终于有时间把 你在 12楼的图 搭了电路 试了一下.互感器在没有输入的时候,运放输出已经是  接近电源的 电压了 .而且反向输入端很低,已经不是 2.5V了 ,我想了一下,如果互感器和 R3 点电阻 算 1K的话,那么 这个 电路 相当于把2.5V电压放大30多倍喃,所以 最后 只输出了 电源电压 然后反向输入端也就不能再输出2.5了(12V电压 2K的电阻只能取到很小一部分了);不知道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喃 或者 我做的实验是不是有问题 ?

网友E:
请把运放的同相输入端直接接地试试.

并告知互感器的变比,其线圈阻值,你的应用中互感器一次侧输入的电流范围.其后面的AD的输入电压范围要求.

楼主:
昨天晚上后来去吃饭 然后没上线了! 谢谢你这么快的回复!

互感器的变比是 2000:1  线圈的电阻在300欧姆左右,然后一次侧电流范围是0-200mA,后面AD的输入范围是:0-5V!

楼主:
接地,我今天也试不了了! 米示波器 呵呵!

等有了示波器我第一时间试!

网友M:
lm324 and lm358都是垃圾档次的运算放大器

建议使用ne5532
lm324 and lm358都是有比较大的交越失真的器件

网友N:
好象用仪表放大器更简单

网友:
紧急问题

有没有人知道基于嵌入式的MP3硬件设计怎么做啊..紧急求救..

网友O:
电流互感器很少这么用的吧

一般ct输出阻抗都是100~300欧姆,就是个变压器性质的,负载能力很弱,不能把它看作恒流源的。一般做法是把通过小电阻采样转电压,经过运放调理,进AD.

R3是需要的,不过两个钳位二极管好像不太对。

网友P:
我感觉像自激

  反馈电阻上并个小电容试试

网友Q:
互感器

也是一个变压器,次级空载不行,必须要负载。 LM324输入阻抗太高了,毛刺就出来了。LM358这种运放,就不明显。  并且那个反馈电阻R1,同时是运放的负载,要取大一些,几百欧姆数量级肯定不行。

网友R:
应该是摆率的问题,还是增加一个积分电容吧

网友C:
LM324与LM358差别在哪里,大家可以说一说吗?

网友S:
是否振荡

可以在反馈电阻两端并联一个小电容,只要满足信号的输入带宽要求就可以

网友T:
这内容在测量有知识中有提到: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R3少不了

12楼的电路图中LM324的+段电压应该接电源电压的一半吧.

电流互感:
初级是串在电路中
次级电流是初级电流的N倍(或N分之一,一般是N分之一),也就是说次级对外部来说是一个恒流源.恒流源不能开路.
如:恒流源输出电流是1mA,开路.电压就是.1mA*∞.这就出问题了.

另:电压互感器是并在测试端的,次级不能短路.

网友U:
你的毛刺是因为电路有局部震荡

在r1两边加一个电容就好了,我建议取值在数千皮到数nf之间,根据情况调整.

除了上述那点,你的电路没有任何问题,想改变iv转换比,可以通过调整r1的大小来

网友U:
根据这个条件

互感器的变比是 2000:1  线圈的电阻在300欧姆左右,然后一次侧电流范围是0-200mA,后面AD的输入范围是:0-5V!

你的r1取值10K--25K都很好.

网友U:
lm324 ,358本身设计原理区别不大

但不同批号和不同厂家的差别就很大,具体表现在晶片大小,内部互偶电容,偏置电流的设置等等。

使用运放尤其不能太理论化了,需要调整,因为外部参数是不确定的

而高级运放和廉价运放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设计人员考虑了更多人性化设计,使得工程师不必费心去调整,出现出人意料的情况也很少

楼主:
谢谢各位一直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帮助!

gaohq:你在12楼的图我发现因为变比太大 所以为了抬高2.5V,在正端输入的电压要求非常小(2.5/75=0.033V),所以,,, 有点难..!  放大这么多是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总之谢谢你的图 让我学到了好多东东!! 因为最近比较忙所以回复这么慢 真是不好意思!
shalixi:R3好象能少掉喃,因为去掉后 其实就特别象我在2楼的电路了喃! 只是多了个R2, 从你说的这个R3我得到点启发! 如果把gaohq的图R3去掉,把R2加大到75K,其实这还是个IV转换电路 而且也解决了 2.5V电压空电流的时候变成1.9V的问题(正端接1.25V的话),,.. 但是... 这样电流互感器次级实际上负载已经很大了 (75K)所以电路这样改又没什么意义了(那还不如直接加个75K电阻在次级喃).. 没办法我现在只能直接加个电阻 然后把一端抬高了... 小弟比较菜 到现在都没解决这个问题,,55
ar3000a:你说的LM324输入阻抗太大 造成了毛刺,,而LM358就没了 为什么喃! LM358的输入阻抗不大吗?而且按2楼的电路 其实互感器接的负载接近0啊(有电流但是次级两端接到运放了 压差很小 所以负载接近0).
后面几位老大你们说的 并小电容的方法 我也试过喃! (因为一看到毛刺我就想搞电容把干掉嘎嘎)结果是我先在运放输出端并了个104,然后毛刺更严重 103也是! 然后在反馈电阻上并 情况一样! 我印象很深刻 那个万能板上 我搞斜口钳剪了几个电容 都是翘一个脚没接到电路中.... 也许是我搞错了(或记错了) 有条件我再确认下下(下班后有时间加班看看 呵呵)!
因为我想如果这个毛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然后就知道324 358的细小的差别了 然后对运放应该就有更深点的认识了 所以... 我很想知道怎么回事喃 呵呵!
多谢 各位的解答! 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本来这个周末 两天准备好好搞搞的 结果...事情怎么那么多..555 昨天还喝高了...

网友E:
LZ 我当时考虑欠妥

互感器出来的是交流电流,应通过一个电容再接到运放,这样就不会因为改变反馈电阻而影响直流偏置了,LZ有空的话再试一下,告之下结果,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Q:
LM324

LM324是老的型号,按照新版的手册,除了失调电压略高,和LM358是一样的,但是市场上买到的LM324就不一定了,它的输入级在极限情况下不如LM358,就像楼上说的制造厂家等不同。

电路中,运放输入端的所谓"短路",其实不是真的短路,是“虚短”,基本不产生电流,这时候次级线圈到底算是接了负载还是没接负载? 出现了难于确定的情况。

还有反馈电阻,运放的增益怎样计算:G=Rf/R-,R-是负端的电阻,但是电路上没有这个电阻,又是一个难于确定的情况。

总结的规律是:用运放要多用些电阻。

楼主:
好的

gaohq:好的!我试了马上告诉结果,昨天晚上找到一个互感器结果是内部接了小电阻的那种,又不好拆开,最后就,,,  米试了,,呵呵.. 可能只能等到星期六了!
ar3000a:谢谢你的分析!让我开始怀疑我用的 324是不是 有问题了 呵呵 下次要搞另一批的试.还有那个次级的负载我的理解是 从次级看过去 电流是mA级的 然后运放两端的失调电压也是mV级的 所以负载应该是欧姆级的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增益我也不知道 嘎嘎 我就知道 根据虚短和虚断 这个电路正好把电流转换成电压了.....

网友V:
12楼那个图是不是有点问题.

R3接地应该接2.5V吧.
下面这个图和12楼那个好.为什么???

网友W: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在反馈电阻上加了600pF的电容做,OK!
具体的电容值应当试验估计30pF~1nF之间。
这个电容做相位补偿用。
另外运放输出级最好不要直接接电容,一般运放对容性负载的带载能力比较差。

网友X:
兄弟啊,你会搭差分电路不???搭个差分电路吧

将12楼的电路改为差分放大电路是绝对正确的

差分电路的负参考端接到你的2.5V参考电源上
记得要将2.5V参考电源好好滤波

如果互感器输出阻抗是R,按你的要求50Hz频率范围内应该就是互感器的直流电阻和了

那按精度1/100计算
那差分电路输入电阻的范围应至少   Rx > 100R
考虑到运放的失调电流,Rx也不应该取的过大

网友Y:
-

电源整一下也是可以的。
用MC34063做5V或3.3V的主电源,然后可以输出一路负电源,负电源的电压差不多能太到MC34063的输入电压,这样有了双电源,就不用运放不好接了。

我猜想你用的AD是单片机内部集成的AD,这种大部分都是单极性的,不能测量负电压,你可以用分压电阻的方式来把交流电压抬高到0V以后就好用了。

这种电路,12V的AD能达到测量值的相对波动在0.1%之内,而且整个电路成本低,也不复杂。

网友Z:
我的仿真

丛仿真上看没有问题。

网友AA:
用正向放大

网友AB:
有几个问题想了解一下先

第一个图中的波形,峰峰值是多少?
假设R=200欧姆,单向电压是1V(峰峰值2V),则电流是5mA,已经偏大了。
LM324/LM358内部电路几乎一样,但是不同厂家的电性能会有差别。
建议LM324/LM358的输出电流不要太大,
另外,输出和地之间加一个1K左右的电阻负载有利于消除交越失真和振荡。

网友AC(2008-06-30):
12楼的接法是错误的!

绝对不能这么接,当年就是因为接了这么个电路,被我师傅骂了个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