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发射电感的问题

楼主(2008-05-26):
想请问一下坛子里的大虾,发射电感为什么一般不用色环电感而用空心电感,这俩个电感有什么区别吗? 谢谢!

网友A:
色环电感的Q值比较低

色环电感的Q值比较低

网友B:
主要是三个原因

1、绕线电感的Q值比其它类型的电感要高的多,这样可以取得相对最佳的电路品质。
2、绕线电感的特征截止频率比其它类型的电感要高的多,适用频率范围更宽。
3、绕线电感的精度可以做的比其它类型的电感更高,这样电路的一致性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