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输入信号处理

楼主(2008-07-20):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原有的系统在传感器输出后在进入AD之前有信号调理电路,导致对于每个不同的板子,电路一样,都需要重新对零漂进行标定,对于我们更换板子很不方便,都需要工程人员去现场标定,因为传感器输出不变,我们希望在AD之前省去信号调理电路,为此选用可编程,可变增益的AD,这样零漂只有传感器的,仪表更换时不需要重新标定了。但现在传感器差摸输出为0-10MV,但共摸输入信号却超过了AD共摸输入范围,以前因为有信号调理使得共摸电压在运放的输出端变小而保持差摸信号不变,现在没有了这部分电路怎样解决这个矛盾问题

网友A:
最好还是用软件解决

标定方法做简单一点,象电子秤的调零就很简单。

网友B:
可以增加自动调零和自动调满度电路

楼主:
电子秤的调零怎么做的